如何通过PC机直接访问单片机中的内容

楼主:
能同通过PC机访问单片机的内容,不经过串口,和socket口。

网友:
LZ你变魔术变进去吧。。。

呵呵

网友:
通过仿真器可以不???

要不你只能用模拟器了

在PC上有厂商开发的相应的工具

呵呵

网友:
在线调试了
呵呵
感觉是寄存器映射

网友:
问题是不想用通信接口,那怎么行呢?

呵呵

网友:
那就制成ISA,或PCI 卡插到扩展槽里通过IO处理

网友:
那么就和计算机的并口通讯如何?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不通讯较难实现

网友:
在他们直接在加一个单片机 PC rs232 <-> rs232 51 footpoint <-> footpoint 51  这样子大概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