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4B0X问题

楼主: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其中的第一句::sub   sp,sp,#4
后面注释说递减保存跳转地址,可是在源程序中找不到保存PC的语句啊,这句话单独没有办法保存现场吧 ????请大虾指教

网友: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 这一行就是啊. 它先把把r0保存到stack, 再把跳转地址加载到r0, 再保存到stack, 然后
; 从stack加载r0和pc.

网友:
这里面没有保存现场的语句,那要在别的地址做

网友:
这里面没有保存现场的语句,那要在别的地方做

网友:
还是不明白:::
                 sub      sp,sp,#4         假设初始sp=0x2008,sp=sp-4,sp变为0x2004
                 stmfd,   sp!,{r0}         因为sp!  自动更新 sp=0x2000,这样
                                           2000~2004存储的内容为r0值,那
                                           2004~2008里面岂不是空的结果了么,为什么
                 。。。。。
                 str    r0,[sp,#4]         这里变成把r0存储到sp=sp+4, sp=2004开始的
                                           位置,则2000~2004的内容不是要改掉了么,
                                           这样的话,前面存的结果不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sub      sp,sp,#4      假设初始sp=0x2008,sp=sp-4,sp变为0x2004
    stmfd,   sp!,{r0}      因为sp!  自动更新 sp=0x2000,这样
                           2000~2004存储的内容为r0值,那
                           2004~2008里面岂不是空的结果了么,为什么

    str    r0,[sp,#4]      这里变成把r0存储到sp=sp+4, sp=2004开始的
                              位置,则2000~2004的内容不是要改掉了么,
                              这样的话,前面存的结果不就没有意义了
==========================
sp+4=0x2004, r0会保存到0x2004-0x2007, 正好是先前保留的空间啊。
0x2004开始的位置应当是0x2004-0x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