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多普达577W中,有时按挂机键,开始桌面上为什么会出现 "通话中... 号码无效",然后音乐播放就没声音了,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

楼主:
挂机键是我用自己的程序处理的. 按挂机键的时候我是用函数来处理挂断的.

代码如下:

/* 关闭当前线路 */
void CMainControl::fnCurrentLineClose()
{

        Sleep(100); // Time delay to provide message display.
        int r  = 0;

        // If lineMakeCall succeeded, then drop the call.
        if (m_hCall)
        {
                r = lineDrop (m_hCall, NULL, 0);
                Sleep(500);
                r = lineDeallocateCall (m_hCall); // Deallocate call handle.
        }

        // Close the current line.
        if (m_hLine)
        {
                r = lineClose (m_hLine);
                if(r<0)
                        r=0;
        }
        if (m_hLineApp)
        {
                lineShutdown(m_hLineApp);
        }

        m_hLineApp = NULL;
        m_hLine = NULL;
        m_hCall = NULL;
        g_bLineIdle = TRUE;
        m_bConnectedCallCenter = FALSE;
        m_bAutoSendDTMF = FALSE;

}

前几次挂断,没有在开始桌面中出现 "通话中...  号码无效",音乐文件可以播放出来;但是后面就不行了

,有问题了,音乐文件声音出不来;但是对方手机确实已经挂断了,不明白什么原因.难道是通话中声音和音

乐文件声音冲突么?还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好心人跟我说说好么,谢谢了!!!!!!!!!!!!!!!!!!!!!!!!!!!!!!

网友:
有人知道么,知道的跟我说下好么,谢谢了

网友:
请教下,我把系统电话进程cprog.exe关闭了,然后我播放音乐,播放不出来了,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方法么,我想用自己的软件来处理来电,来电后播放自己的来电声音,怎么把声音弄出来,声音函数是执行到了,但是声音出不来是什么原因呢,我是用playsound函数.没把系统电话进程cprog.exe关闭,声音是可以出来的,但是关闭系统电话进程cprog.exe,声音就出不来了,大哥大姐谁知道,能跟我说下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