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wince应用层的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后,系统处理的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
请问一下在wince应用层的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后,系统处理的流程是怎样的?
比如我在应用程序里调用flash驱动,在createfile成功后,调用DeviceIoControl。接下来,系统由DeviceIoControl调用了哪个函数呢,直到最后调用FMD_OEMIoControl函数,中间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和函数调用?
我想跟踪一下程序,可是苦于不知道流程,望高手指点!

网友:
DeviceIoControl 是调用XXX_IoControl的
不是直接调用FMD_OEMIoControl的。
FMD_OEMIoControl应该是属于PDD层的。
你找一下FMD_OEMIoControl是在那里被调用的。

网友:
在应用层中使用DeviceIoControl,其实要调用到相关驱动中的XXX_IoControl的函数,具体要看相应的驱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