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金手指的问题

楼主:
是否有PCIE金手指的规范?就是关于印制板的厚度和间距  现在想做封装
有好心人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金手指封装下载

此文件含有PCI金手指封装,为PROTEL文档。还有PCIE金手指封装,为POWERPCB文档。

网友:
怎么打开啊

网友:
可以去PCI-SIG的网站下载相关资料,例如新的SPEC有PCI_Express_CEM_r2.0.pdf,是PCIE
卡的电气机械定义,上面有连接器的参数定义,很详细的,而且当然是标准的。

网友:
正是太好了。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