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如何通过INF文件安装驱动?

楼主:
写了一个驱动,希望用INF文档的方式来安装.INF和sys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1)是不是只要有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呢?
2)是不是只要右击inf 左击安装就好了呢?
3)下面是我写的一个INF,可是没有效果,sys没有copy到system32下面,注册表上的服务也没有正常建立,请大家看看问题在哪呢?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System

[SourceDisksNames]
1="hellow world",,,

[SourceDisksFiles]
try.sys=1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0,System32\Drivers

[DriverInstall]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

[DriverCopyFiles]
try.sys,,,2

[DriverInstall.Services]
AddService=try,2,DriverService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SERVICE_DISPLAY_NAM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0
ServiceBinary=%10%\system32\drivers\try.sys

网友:
想自动安装的话得用InstallShield等类似工具将.inf和.sys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安装文件。也可手动通过设备管理器/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安装,选中.inf后则可安装。

网友:
To Hustzcj:

直接右击inf文档选择安装不行吗?
此外,我从设备管理器上也看不见安装设备的选项啊?只有扫描设备变动什么的.

网友:
用SetupAPI函数,得自己写一个安装应用程序,也可参考DDK src/setup/install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