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问题

楼主:
WinCE5.0
我在init.c里用了一个外部全局变量(在bootpart.cpp里定义过)
extern DWORD g_dwLastWrittenLoc
并在函数里使用这个变量
然后build oal这个project,没有问题
并且生成了oal.lib

但是我再build kern这个project,却出现错误
oal.lib(ini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_dwLastWrittenLoc

kern的Source文件里我已经加了
bootpart.lib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定义的时候加了static这类的东西?

具体看你定义时的作用域,呵呵

网友:
定义时未加static呀
bootpart.cpp里定义的DWORD  g_dwLastWrittenLoc
"定义时的作用域"是指什么?

在eboot/nand.cpp里我看到是这样用全局变量的
extern "C"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oader.h"
#include
extern DWORD        g_ImageType;
extern UCHAR        g_TOC[SECTOR_SIZE];
extern const PTOC   g_pTOC;
extern DWORD        g_dwTocEntry;
extern PBOOT_CFG    g_pBootCfg;
extern BOOL         g_bBootMediaExist;
extern MultiBINInfo g_BINRegionInfo;
extern DWORD        g_dwImageStartBlock;
extern BOOL         g_bWaitForConnect;                // Is there a SmartMedia card on this device?
}
但是如果我在init.c里加上
extern "C"
{
extern   DWORD   g_dwLastWrittenLoc
}
因为不是C++文件,build会出现错误的extern "C"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string'

网友:
是不是因为一个是c文件一个是c++文件的问题呢?

你在init.c对应的init.h文件中使用
extern       DWORD       g_dwLastWrittenLoc

网友:
楼上的方法试了也不行的
还是会有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
这个应该是C++/C混合编译的问题,我曾经看到过相关资料,但是记不清楚了,你去网上找找。

网友:
谢谢楼上
那么C++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应该如何在C文件中使用呢?

网友:
嗯,解决了,是C++/C混合编译的问题
自己原来没弄清楚

网友:
bootpart.cpp

extern   "C"
{
DWORD       g_dwLastWrittenLoc   ;
}

这样定义吗?
我觉得。

网友:
是的,后来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PS:给这个帖子加分,怎么提示我加过了?可是我还没给各位加分呢

网友:
管理时要输入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