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WINCE实现HIVE问题3:碰到过这样的error吗?Invalid size specification (e32_vsize == 0) in m

楼主:
[提问]WINCE实现HIVE问题3:碰到过这样的error吗?Invalid size specification (e32_vsize == 0) in module boot.hv

一、环境描述

CPU: PXA270
RAM: 64MB SDRAM
ROM: Intel 2M Nor Flash(Boot)
     Samsung 1GB Nand Flash(BINFS+FATFS)
OS: WINCE5.0

    NAND划分:28MB存放系统镜像,BINFS格式。剩余空间全部是FATFS格式,加载成FLASH_STORAGE目录。

    已实现:1) RAM-Registry模式。 2) NAND剩余空间分区FATFS格式,启动自动加载。

二、问题描述

    加入HIVE-REGISTERY组件后,编译,到makeimg过程出错

Pass 1...
Warning: Page Size is zero, forcing to 4096 in module boot.hv
Error: Invalid size specification (e32_vsize == 0) in module boot.hv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重新选中"Clean before Building...",再重新编译,仍然是同样的错误。

    网上未找到相关问题描述。

    请问是否有人碰到过,或者解决过?

网友:
请教一下,注册表相关项改为AutoFormat后,已经可以看到flash的FATFS分区。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已经是BINFS+FATFS了吗?
如果还不是,那么是如何实现系统镜像的BINFS?

网友:
你确认系统已经使用BINFS,那只要系统能启动,那么BINFS就肯定是ok的。

额外的FATFS不会影响BINFS。

网友:
系统可以启动,但只是下载到Flash后的第一次可以
系统启动过以后,将除了Boot以外的所有分区都格式化了
我用仿真器看过,此时Flash里除了Boot以外,其余部分全都是0,操作系统已经都被格式化掉了
第二次也就无法启动了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AutoFormat的起始地址在哪里决定,以便我可以更改,把除了NK以外的部分格式化掉,而保留NK分区

网友:
target目录bak一下,make之前拷回去就行。

网友:
shuiyan 牛人,看你的帖子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