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vxWorks task的一个大bug,欢迎讨论!

楼主:
 static VOID 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void)
{
    taskDelete(taskIdSelf());
}

extern void TEST_HTTPD_LOOP()
{
    while (1)
    {
        taskDelay(1*sysClkRateGet());
        taskSpawn("TestChild", 100, 0, 10*1024,
            (FUNCPTR)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 0,
            0,0,0,0,0,0,0,0,0 );
    }
}

void dhTest(void)
{
    printf("\ndhTest start!\n");
    if (taskSpawn("ThreadTest", 80,
                         0, 10000, (FUNCPTR)TEST_HTTPD_LOOP,
                         0, 0, 0, 0, 0, 0, 0, 0, 0, 0) == ERROR)
    {
        printf("Could not spawn TEST_HTTPD_LOOP() task\n");
    }
}

这段代码会产生内存泄漏问题,不知道是不是vxWorks core的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欢迎大家讨论。环境:TORNADOR2.2

网友:
static VOID 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void)
{
    //nothing
}
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函数为空也泄漏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自己退出,和删除自身调用的代码是一样的。
   但是我印象里的任务调度代码是释放了所有资源的。等我明天调试一下再详细讨论。

网友:
没有发现内存泄漏。不知道你那里怎么产生的。

网友:
可能是我们板子BSP的问题
把架构调整了,不让task频繁开关,绕开这个问题

不过,我在VM上搭建的虚拟vxWorks也存在这个问题,怪了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9优先级的问题
TEST_HTTPD_LOOP() 80
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 100

extern   void   TEST_HTTPD_LOOP()
{
        while   (1)
        {
                taskDelay(1*sysClkRateGet());
                taskSpawn( "TestChild ",   100,   0,   10*1024,
                        (FUNCPTR)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   0,
                        0,0,0,0,0,0,0,0,0   );
        }
} 执行时
taskSpawn起一个任务没有立即执行PersistentConnectionHandler_test,而是先执行TEST_HTTPD_LOOP,因为TEST_HTTPD_LOOP的优先级敌

网友:
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是extern,一个是static原因,

网友A:
任务"ThreadTest "优先级高,故不停的孵化新任务!最后内存耗完!
将其优先级降低,应该可以了!(想当然,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务"ThreadTest "优先级高,故不停的孵化新任务!最后内存耗完!
将其优先级降低,应该可以了!(想当然,没试过)

楼上的正解,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系统里边有优先级高于100的任务,不过不一定是ThreadTest任务,
新创建的任务得不到调度,结果导致不停的有任务被创建,但是没有任务退出

如果不是得的话应该就是你们的BSP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