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了请教一个SPI值提取问题~~~~

楼主:
void SPI_BUS(unsigned char schar)
{
int i;
BEGIN=0;
for(i=0;i<8;i++)
{
if(schar&0x80)//if to hight
{DATA=1; //DATA
{DATA=0; //DATA
}
CLK=1;
delay(10);
CLK=0;
schar=schar<<1;
}
BEGIN=1;
delay(50);
}

以上是将HEX值按BIN值发出到总线,可是按此函数,提取值的函数该怎么写呢?请赐教关键代码???
谢谢~~~~

网友:
跟踪CLK,等它为高的时候取值,然后等它释放

while (!CLK);//跟踪信号脉冲
数据位移处理
while (CLK);//等待信号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