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红外线遥控呢?

楼主(2007-04-21):
怎么学红外线遥控呢?
各位高手:
小弟现在想自学红外线遥控,不知道是看书好呢还是看视频教程好!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看书的话看什么书?看视频教程的话在哪里下载的好一点?
视频教程
看书
红外线
怎么学

网友A:
好像没注意到过有纯红外接口的书
但是,一般的学习板上都有这个接口...
如果仅仅是用,不作深入的研究的话,这应该够了!!!
呵呵

网友B:
刚刚学习完 做了个遥控接收程序 去网上下载资料 在打印 才几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