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热启动问题

楼主(2007-10-06):
wince热启动问题
我用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来重启了wince,这应该是一次热启动吧,那么ram里应该保留了我刚刚对系统做的更改啊,可是为什么我热启后,刚刚的更改全无效了呢?是需要在改东西么?改哪些呢 试了多次没进展,请高手指教,谢谢
wince
东西
WindowCE

网友A:
给你发个热启动和冷启动的c#的例子
[DllImport("Coredll.dll")]
extern static int KernelIoControl(int dwIoControlCode, IntPtr lpInBuf, int nInBufSize, IntPtr lpOutBuf, int nOutBufSize, ref int lpBytesReturned);
[DllImport("Coredll.dll")]
extern static void SetCleanRebootFlag();
public void SoftReset()
{
int IOCTL_HAL_REBOOT = 0x101003C;
int bytesReturned = 0;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IntPtr.Zero, 0, IntPtr.Zero, 0, ref bytesReturned);
}
public void HardReset()
{
int IOCTL_HAL_REBOOT = 0x101003C;
int bytesReturned = 0;
SetCleanRebootFlag();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IntPtr.Zero, 0, IntPtr.Zero, 0, ref bytesReturned);
}

网友B(2007-11-22):
evc 里可以写的不

网友C:
如果是保存注册表数据的话,要RegFlushKey一下再重启。

网友D:
#include
#include
CString strRegBackup = L"\\hard disk\\RegBackup.reg";
CString strTmp = L"\\windows\\temp.reg";
////////导出。在系统关闭前。
if(! RegCopyFile(strTmp)) ///导出注册表,用temp.reg做缓冲用。
{
return FALSE;
}
if(! CopyFile(strTmp, strRegBackup, FALSE)) ///把temp.reg再复制到RegBackup.reg
{
return FALSE;
}
/////////导入。在系统启动时。
if(! CopyFile(strRegBackup, strTmp, FALSE))
{
return FALSE;
}
if(! RegRestoreFile(strTmp)) ///恢复注册表
{
return FALSE;
}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重新启动
{
return FALSE;
}
怎么没有反应的 系统没有重新启动~~求救~

网友E:
我也试了好像没反映哦 ,好像没有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