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NandFlash分区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的板子是2410的,用的WinCE4.2,
我想将NandFlash分成多个区,要物理分区,
比如将NandFlash分成1个binfs,2个fat
麻烦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要怎么改?涉及到哪些文件或程序?

看了些帖子,除了刚才楼上的那位兄台说的,好像还有
1.”loader.h在bsp包的INI文件夹下也要改“,
2“版本是4.2的话 0V如果是物理分区需要更改以下Flash驱动”,(要怎么样改)
3.“而且你必须在Eboot里面使用BP_OpenPartitionh函数来划分大区“(要怎么样改呢)
另外,注册表是不是也要改?
还有哪些要改的地方,麻烦版主及各位高手给具体的详细的说下,多谢!

网友: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吧?多谢了

网友: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吧?多谢

网友:
帮你顶下,我也在看BinFS的相关代码,希望有高手回答下^_^

网友:
创建物理分区应该是要修改FLASH的驱动。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
我们改了驱动里的一个参数,分区成功了,但是断电启动后会出现花屏
这是什么原因呢?麻烦高手们帮下忙

网友:
你这是让我们猜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两位!
我们改了驱动里的一个参数,分区成功了,但是断电启动后会出现花屏
这是什么原因呢?麻烦高手们帮下忙

你应该把代码贴出来,啊,你这样谁能回答呢?

网友:
你这个改的地方还不少啊

网友:
看WINCE下的BOOTPART文件夹代码,你就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