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windows ce.net 4.2下做GPS导航软件,但没开发经 ...

楼主(2007-11-08):
小弟在windows ce.net 4.2下做GPS导航软件,但没开发经验,请求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windows ce.net 4.2下做GPS导航软件,现在想做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就是把当前的位置在PDA标示出来?
由于小弟没开发经验,请求各位大虾给点意见。采取什么方法最合适???谢谢了!!!
windows
大虾
GPS导航
开发

网友A:
有2种做法,一种直接在位图显示位置,需要将经纬度换算成平面坐标;这种开发简单,但没有矢量效果;
第2种做法,基于MAPX,或者esupermap等3方开发控件,开发GIS软件,开发速度也快;

网友B:
SDK下有相应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2008-06-21):
?? 做好了吗,我正需要类似的程序, 怎么联系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