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开关量的信号读进电脑?

楼主(2007-04-09):
请问怎么把开关量的信号读进电脑?
请问怎么把开关量的信号读进电脑?
电脑
开关

网友A:
请描述你的具体需求:
1、数量;
2、速度;
3、···

网友B:
1、用PC并口自己读。需要用DirectIO库或者自己写驱动。
2、用串口或USB加上单片机小板读。需要自己设计小板电路以及MCU firmware。
3、买采集卡读。贵就一个字。

网友C:
从远端到PC也就那么几个部分:
一:远端检测(怎么识别开关量)
二:通信链路(怎么让PC知道)
三:PC上界面(PC上做什么样的响应)

网友D:
工业上一般用IO板,有各种接口的,USB,并口,串口,PCI,ISA等,一般都有点贵~
在传入之前要做电路转换,去抖、光电隔离、信号调理等。

网友E:
是不是用专门电压数据采集卡就能把数据读进电脑啦?

网友F:
用我们的开关量的输入卡就可以,而且价钱不贵,你有多少路?你可以加我QQ:185747091 MSN:chuanyunduyue@hotmail.com 我可以找技术人员给你解答一下。

网友G:
DI板,北京中泰就生产这个
你只管读取对应硬件地址的值
这个值一般是 char类型的
其中每一个位代表外部硬件接口的状态

网友H:
用IO联网模块也可以
http://www.powerip.net/product_poweri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