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问题,希望各路高手点拨

楼主:
小弟初学51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即“PC机以16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一十进制数,当单片机收到此数后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小弟之前只了解SBUF,但SBUF一般存储的是16进制字符,如何把它还原成原本要发送的十进制数呢?
请大家帮助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还原,是你程序处理的事情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网友:
pc发送时:以十六进制发送
   比如:0x12
mcu接收:sbuf=0x12

你在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再问一下,一般0x打头的16进制数字是unsigned char类型,如何转化为unsigned int类型对应的十进制数呢

网友:
unsigned   char类型,转化为unsigned   int类型用强制转换符
如: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
k = (unsigned int)i;
十进制:
如0x29 等于 41;
用0x29除以10,整数部分为4, 余数为1;依次类推,多少为都可以。方法多样。

网友:
自己写个小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flowercity
菜农
等 级:
发表于:2007-12-28 11:18:321楼 得分:0
还原,是你程序处理的事情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

发送字符和发送字节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你发送的都是八位的数据,至于是字符还是什么由你的软件协议解决,超过8位的数据需要分解成多个8位数据发送,这个属于软件协议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