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嵌入式网络视频监控问题

楼主:
我现在做的课题是嵌入式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在网络传输部分,我用的是tcp协议,客户端是IE浏览器,当我下载代码跑起来时,在浏览器输入ip时,希望把网页发送到客户端,但显示的界面是完全空白,是接受到了数据?还是网页(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解析不出来?
    附:
    1.通过调试,获得一个信息:get/HTTP1.0./../accept/.accept-language:zh-cn.accept.encoding ...
    2.还是在发送网页时用tcpput(参数),该参数就是存放网页数据的数组里的一个字节;

  请各位大侠指导 !谢谢了

网友:
大家好!

我现在做的课题是嵌入式网络视频监控系统,采用凌阳32位开发板,嵌入web服务器,在网络传输部分,我用的是tcp协议,客户端是IE浏览器,当我下载代码跑起来时,在浏览器输入ip时,希望把网页发送到客户端,但显示的界面是完全空白,是接受到了数据?还是网页(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解析不出来?
    附:
    1.通过调试,获得一个信息:get/HTTP1.0./../accept/.accept-language:zh-cn.accept.encoding ...
    2.还是在发送网页时用tcpput(参数),该参数就是存放网页数据的数组里的一个字节;

  请各位大侠指导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