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秒时间问题??

楼主:
vxWorks下可以通过读取bios端口来获得时分秒,但是如何获得毫秒级的时间呢?
比如我要记住上一个次执行和下一次执行的时间,并算出时间差,精确到毫秒,
如何做?

网友:
vxworks有一个 tickGet 函数可获取当前tick值, 两次之差就是差值, 每个tick为10ms,除以10就是毫秒单位了。

网友:
你用的芯片应该有计时功能吧,可以直读芯片上记录的从启动到现在通过的周期

如mips构架的软件就可以从cp0中获取,或读ZBbus的时钟周期

网友:
一个tick不一定是10ms这个要看你在BSP中设置的1s是多少个tick有些默认是600tick

网友:
我查了一下,好多网友也给出了不少关于获得毫秒级时间的方法和建议,粘贴如下,

供大家参考:

帖1:

如果支持Timestamp,BSP应提供以下函数
sysTimestampConnect() - 连接时间戳中断
sysTimestampEnable() - 使能时间戳
sysTimestampDisable() - 禁止时间戳
sysTimestampFreq() - 取得时间戳的频率
sysTimestampPeriod() - 取得时间戳周期
sysTimestamp()  - 取得时间戳
sysTimestampLock() - 禁止中断,取得时间戳
sysTimestampInt()  - 可选的时间戳ISR

帖2:
时间戳就是一个高精度的时钟吧?由于精度高,记录时间的这个变量变化的很快,所以他很快就会溢出,重新从0开始计数,我有时候用它来计算某个函数的运行时间。

time1,time2,freq;

freq=systimestampFreq();

time1=sysTimestamp();

myFunc();

time2=sysTimestamp();

(time2-time1)/freq大概就是时间了。

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myFunc()运行的很快,用tickGet()难以计算的情况。否则,可能当time2获取值的时候,时间戳都已经溢出了好几次了。

就算是这样,也不定就成功,可能当得到time1的时候,变量已经要溢出,等得到time2的时候,得到是是一个很小的值,结果,time2-time1就是负值了。

总之,利用它,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一些估算的。

帖3:
vxWorks下的tick和timestamp没有什么相关性。也不是你说的秒和分的关系。

tick其实可以看成内核调度的频率,也是是时间片、watchdog超时、任务延时的单位,所以是system clock。timestamp能够得到高精度的计时,跟RTOS调度没什么关系。比如在某个时候读寄存器的计数为A,过一段时间后再读为B,主频为f。那么B和A之间的时间距离就是:T = (B-A)*f。(假设用做timestamp的timer没有rollover)对应到硬件上,tick只要timer能够产生periodic中断就行,用做timestamp的timer要求多一点点。

网友:
目前我用的是tickGet方法,把一秒的tick数设成1000,1个tick就是1ms,
Timestamp还没有试过,时间会更精确

网友:
楼上用的方法,会导致任务调度程序运行过于频繁。不建议使用。
还是用时钟戳或者辅助时钟好些。

网友:
ningxin(资深民工)认识深刻呀。不过100MIPS以上的CPU,设置成1000问题不大,兼顾软硬实时呵呵。

网友:
要想获得毫秒级的精确,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借助于硬件来实现,比如ixp425就提供一个timestamp的timer,它是个自由运行的Timer,用汇编语言实现读取这个timer register value,两次读取的值之差就可以算出时间跨度.
通过上述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一个毫秒级的延时程序microdelay(),类似与taskDelay()

网友:
如果是测量执行时间的话,可以用timex()或者timexN(),可以精确到微秒,

网友:
用的这个:
《目前我用的是tickGet方法,把一秒的tick数设成1000,1个tick就是1ms,
Timestamp还没有试过,时间会更精确》
但是这个用起来未必系统会精确到1ms

网友:
辅助时钟实现是王道。

网友:
要获取精确的毫秒的时间间隔,而且频繁的调用又不导致系统CPU占用率过高。
我建议采取 通过 CPU 机器周期的方法解决。

基本上大部分主流CPU都一个64位寄存器用来记录CPU上电后的 机器周期个数。
你可以编写一个汇编函数获取这个 64位计数。

然后你在程序开工时,作一个10秒的定时,在定时前后各获取一次CPU 机器周期。
然后相减,就可以得到每秒钟的CPU 机器周期,
这个数字除以1000就是每毫秒的CPU 机器周期。
这个值可以在运行中作为常量,使用我们将之命名位 毫秒因子

然后你在上一个次执行时取一下上一个次执行和下一次执行,
下一次执行时再取一次上一个次执行和下一次执行。
两次相减得到 间隔的CPU 机器周期 。然后利用上面毫秒因子换算成毫秒就可以了。、

利用这种方法你就是想精确到 纳秒 也是可以的。

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来测量 一段代码的准确执行时间。

网友:
程序员在深圳群已经超过1500人,里面有很多在大公司上班的成员(包括国家级的研究院),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包括自己写过嵌入式操作系统),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对你有帮助的朋友.第一群经过大量清人后现在公布群号:17538442,请大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