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外MP4,英文WINCE O/S,我是菜鸟,请教怎样才能正确显示中文?

楼主:
近日收到国外寄来MP4,ARM9+TI DM320,触摸屏,英文WINCE 5.0 O/S,30G硬盘,电影,音乐,图片,OFFICE,收音机,录像,录音,功能也还全。但不能显示中文。

我看机器里面三个文件OSImage.img,ndloader.exe and NK.bin。也看了网上的文章,应该是关键,我没有源代码,没有工具,也就重新编译不成NK.BIN了。

请问能不能通过添加些文件,改动些文件,来达到显示中文的目的吗?

我尝试什么怪兽中文,CE-STAR啥的,可惜都装不成啊!咋回事呀!

我纯粹外行菜鸟,哪位高人可以教我呀?万分感谢先!

网友:
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另外 就算把系统改成中文的. 也改不了应用软件的汉化问题.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
但其实应用软件不要汉化,我只要求能显示中文呀,有办法吗?

网友:
不能,没有办法。

网友:
找人家要bsp自己编一个,呵,不知给不给

网友:
如果是Apple之类的公司,应该有中文的支持,直接登陆官方的网站看看,能不能通过更新Firmware的方式来支持中文.大公司的产品应该都可以,再说Wince本来就是要用Unicode码的.

网友:
如果做得好的话,应该可以在菜单里面选择语言,我们以前做的产品就是可以设置语言的,好好看看用户手册再说,看不懂找人帮忙看.

网友:
回复nanfansky,我问他要了,他不给!

回复jlctt,这是个新的制作MP4的韩国公司,对他自己来说是个新产品,还没有FIRMWARE来UPGRADE.
另外,菜单里面只有ENGLISH.

本来,我是想看看这个产品在我们省有没有销路的,就花了300多美元买了个样品。可惜,到市场一问,大家都反映太贵,恐怕难卖!这个东西就成我自用的了。用着还是不错的,但不能显示中文,太别扭了!

自己摸索着拷进去wince.nls和字体文件进去,啥反应没有?还下了个PB,准备客人给我BSP后自己设置下,结果那家伙不给我。

CE-STAR之类的外挂中文在PDA上能用,为啥在我这上面不能用呢?不都是基于WINCE的吗?DLL库不同?拷入相应的DLL库,能否运行呢?

怎么样重装个中文的WINCE O/S?必须要BSP吗?类似的行吗?比如玛雅X8,看网上介绍CPU,DSP,触摸屏等比较接近,只是我有硬盘它没有?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MP4这么流行,不会真的没有办法吧?!!!

网友:
就是没有,一定有对应的BSP可IMAGE文件

网友:
现在好玩了,问题升级了!!!

这个MP4,现在,开电源后,只显示欢迎界面就卡住了!任何按键和连接电脑都没有作用!(注:可能被我外甥女给删除了啥文件,又或者她开机执行NDloader.exe生成NK.BIN的过程中强行关机了,她说不清楚!)

按照各位大大的说法,没有客人的BSP,我手头的是不是废砖头一块?

惨啊,看在我曾花费400多美元,意图繁荣国内市场的面子上,帮兄弟一把吧!

网友:
用platform biulder从编个中文系统烧进去
自己开发想要的软件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