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4.0的问题(愁的头发白了,高手一定帮帮忙啊!!)

楼主:
我在最近学习wince,因为周围就我一人在搞,导师还在催,天天郁闷
现在装evc4.0时,按照网上给的步骤装的:
1、安装ACTIVE  SYNC(MSASYNC.EXE)
2、安装EVC4.0
3、安装evc4sp2.exe
4、安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
5、安装Chinese  (Simplified)  Emulation  Images(Pocket  PC  2003  SDK的中文映象文件)
但是安装后出现了问题:
1,桌面左下角出现警告: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 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下载;
(我请教人,有的说让我把xp系统 换成2000)
2,调试程序时,编译时出错,提示模拟器缺少文件等.
我已经装了卸,卸了又装 还是不行
希望大家能否给点提示啊 跪求答案!!

网友:
这是由于操作系统启用了PAE(物理地址扩展),您大概用的是迅驰的本本+Windows XP SP2吧。PAE与Windows CE 模拟器以及Virtual PC模拟器会有冲突。
解决方法是紧用PAE功能。
编辑您的Boot.ini文件,修改启动选项(系统->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编辑)
将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这句
后面加上 /NoExecute=AlwaysOff 就可以了。
成为这样(以我的为例,前面不一定一样,后面加上这句就可以)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NoExecute=AlwaysOff
重新启动后,卸载SDK,再重新安装一次,就能够使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触,

网友:
最好使用EVC4 SP4

网友:
谢谢各位出谋划策,我再把问题说的更清楚一点,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岀点好的建议啊:
1,如上所提,每次开机时在右下角出现警告:桌面左下角出现警告: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   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下载!!;
2.当我尝试打开evc4.0随便新建一个wince application 工程1 选择标准skd 模拟器 编译时出现以下提示:
1.exe - 0 error(s), 0 warning(s)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点击运行时弹出窗口: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tallation is missing.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
希望大伙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1楼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那样解决的。

SP2不稳定,最好已经升级到SP4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hahaxj的方法正确。我刚装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最好升级到SP4.楼上的说的也很对。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特别是hahaxj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