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
#define rPCONA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00)
这句话是定义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那么指针rPCONA指向的值应该是0x1d20000吗?
如果用赋值语句 rPCONA=0x1ff;那么各个地址的值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宏定义而已!楼主想多了吧!

rPCONA就等于  地址0x1d2000处的volatile unsigned类型的数据吧!

具体的不知。

网友:
是这样的,(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00, 是利用c语言的强制类型转换
可以说是将0x1d20000转换为volatile unsigned类型的指针,而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
就是0x1d20000(可以想成 volatile unsigned * p =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00)),而#define rPCONA(*(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00)宏定义
就相当于把rPCONA 定义为这个指针的指(可以想成 #define rPCONA (*p);
中和而言可以把这个宏定义语句看成下面两步来理解:
    volatile unsigned * p =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00;
    #define rPCONA (*p);

网友:
楼上正解 在C下直接访问一个内存空间的标准办法

网友:
楼上正解,访问内存、访问外设、reg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