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wince5.0时怎么把touchpanel关掉啊?

楼主:
因为我板子上没有接touchpanel,wince启动会等待触摸屏校准,如何关掉这个驱动,跳过校准这一步?

网友:
Wince启动会等待触摸屏校准?WinCE没有这样的默认功能,如果你的是这样,那是因为有人设置成这样的,你找到修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关。
偿试过改dirs里的touch去掉,但好像还是被编译进去了,也偿试过修改platform.reg。把touch....exe注册表项注释掉,指定好初始化的坐标值。但是串口Touch Init还是被打印出来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在其他的驱动程序里面加载了Touch,肯定是程序在某些地方打开了句柄,考虑一下程序的相关性!

网友:
你用的什么硬件?wince版本呢?

网友:
我用的是2410,wince是5.0
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不过买了些书回来看看.

网友:
1.不让加载 直接在platform.bib中将那个dll 注释掉
2.看看你那个touch...exe  不用可以 注释掉
3.在PB中将Touch的功能去掉 重新编译。

看自己选择那种了。 1 最简单

网友:
1.不让加载 直接在platform.bib中将那个dll 注释掉
2.看看你那个touch...exe  不用可以 注释掉
3.在PB中将Touch的功能去掉 重新编译。

看自己选择那种了。 1 最简单

第一种方法验证OK!
如果要加入新的驱动,应该就在这里加吧!?

第三种方法还不知道Pb中怎么操作.是在OSDesignView还是FileView标签栏里操作,还是怎样?望指教!
谢谢,结分。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我想把触摸屏驱动加载进wince5.0,可是试了好久都还没有成功, 这问题比较棘手,哪位高手帮帮忙?
  先说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