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拨号上网,要先设定模块吗?

楼主(2007-12-06):
模块拨号上网,要先设定模块吗?
如题,设定好像AT^SICS=1,"ConType","GPRS0" 等等的。有必要在拨号上网前先设置吗?因为我怎么都拨不到号上网(模块)。但是如果我是用手机的话,拨号器不用设定就可以成功拨号了。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了!!
模块
上网
如果我是

网友A:
看你AT命令不是标准的,但是上网前接入点还是要设置的。

网友B:
那么正确的AT命令是该如何设置给modem?接入点又该有什么设置改变(如果接入点是用windows自己建立的)?教教小弟吧。。。

网友C(2008-02-22):
你看看这个地方http://52arm.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

网友D: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E(2008-09-05):
搞定了。在HyperTerminal先设定好Modem
at&f
ok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dns1,"202.75.133.49"
OK
at^sics=0,user,"maxis"
OK
at^sics=0,passwd,"wap"
OK
at^sics=0,apn,"net"
OK
at&w
OK
然后用视窗做好的拨号器。拨号*99#,就可以拨号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