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接收广播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关于vxworks接收广播数据的问题!
我用的IP是10.125.131.198。对方广播时,我用EtherPeek软件能监视到广播数据是发送到10.125.131.255的,可我的vxworks软件就是收不到。但我把IP改到192.168.0.198之后,对方的广播发送到192.168.0.255我就能收到了;或者对方把广播IP改为10.255.255.255后我用10.125.131.198也能收到。
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
广播

网友A(2007-08-31):
在广播地址中,除了网络号,主机号必须为全1。
10是A网段地址,而A类网络广播地址为netid.255.255.255,所以只有10.255.255.255才是广播地址,而10.125.131.255则不是广播地址。
192.168.0.198是C类地址,因此其广播地址就是192.168.0.2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