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IM300的看过来

楼主(2007-08-29):
用过SIM300的看过来
430单片机加SIM300模块做的保护器,利用短信控制设备,为什么机器运行三天以后,刚开始一切正常,过一段时间,SIM300模块出现不入网的现象,好象自动掉线了一样,并且不能恢复正常,关机重新开机之后又能重新入网,这是什么原因呢 ,故障时电压一切正常。
模块
保护器

网友A:
是不是你硬件上面设计的问题阿,我记得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修改了硬件板就好了!

网友B:
你是怎么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