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设备连接PC的SQL SERVER问题,急啊!

楼主(2007-01-28):
wince设备连接PC的SQL SERVER问题,急啊!
各位好!我现在用一台PC没有与其他PC连网,只使用它来开发,用ACTIVESYNC与WINCE设备相连,在模拟器中可以与SQLSERVER相连,可是部署到设备上时,提示找不到SQLSERVER,请问谁遇到过,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其他
模拟器
wince
开发

网友A:
怎么没人理我,郁闷啊!,我在WINCE设备上尝试PING了一下PC机,可惜不通,但我通过配置了IP,才能用ACTIVESYNC与WINCE设备相连接的,在网上搜到VXUTIL工具安装到设备上结果,提示找不到相关组件,不能运行,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B:
等了一天还是没人睬我!

网友C:
我帮你顶:
顺便请问一下.在模拟器中怎么与SQLSERVER相连的?

网友D:
是SQLCE还是直接连,把连接字里的DATA SOURCE改成SQL SERVER机器的IP地址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