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ornado2.0安装后只有50多M?

楼主:
tornado2.0 安装文件有200多M
可是装过后就只有50多M 而且没有什么可执行文件。

有人知道那时怎么回事么??

先谢过了~

网友:
没装全

BSP装了吗?

网友:
没装。。。
好像也没有找到。。。

楼上的。知道哪儿有么,,,????

网友:
没有什么可执行文件?
那肯定是没有装上呀,或许那50m的文件是残留的文件
是否有key?

网友:
应该是没有源代码

网友:
装的只是BSP吧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说明没装上 安装的时候手动选择一下模块

网友:
安装时要按一定的顺序,如先装IDE,然后是BSP。

网友:
这个玩意挺大的!  LZ没装全!

网友:
楼主,哪来的TORNADO2.0 我有2.2的for arm 和for mips  和你换。

网友:
这个大小肯定不对,像是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