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进行文件的压缩与解压缩

楼主:
我需要在EVC写一个程序,对ZIP文件进行解压,请问应该怎么做?听说SharpZipLib这个DLL能实现,但是网上只有C#的(我对C#不熟悉,只用过C++),不知道在WINCE下能否调用?最好能说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好像还有个zlibce的函数可以使用,需要导入zlib库,但是该怎么使用?而且好像只能压缩或解压一个文件....如果是一个文件夹怎么办???
有高手在吗?

网友:
没有高手在吗?就是给一个大概的思路也好啊!

网友:
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找些开源的软件移植下好些吧,比如7z 如果用别人的库,不一定稳定。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有好的源代码吗?最好是C++的,谢谢

网友:
7z是开源的阿

网友:
7Z?什么来的。。。我下了个Huffman和LZARI两种算法,现在我在修改LZARI,在PC上运行很正常,不过在WinCE里运行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估计过两天就能修改完了

网友:
这个开源项目
http://code.google.com/p/cexlib/
有你需要的代码。别忘了顺便也做点自己的贡献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做好了就散分,等我

网友:
遇到问题了...我发觉在WinCE中压缩和解压速度太慢了,我试过一个5.8M的文件要差不多三分钟...压缩程序是这样的:
1.用CFile类打开文件
2.把文件内容一次全部写入缓冲区
3.对缓冲区内的数据按字节进行压缩
4.把缓冲区内已压缩的数据一次全写入文件

解压缩则相反.现在发觉按字节处理太慢了(估计是这个原因),在PC上表现不明显,但在WinCE里则表露无遗.....

网友:
很抱歉,到现在才来结这贴子,这一阵子忙其他事去了,没再做这个压缩程序.现在由另一个同事接手这事,程序也基本出来了,换了ZIP算法,速度和压缩比都不错,可惜的是源码在公司里,不能共给大家.在这里我先把分给了,虽然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不过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