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程序开发

楼主(2007-04-30):
变频器的控制程序开发
本人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的控制程序开发,作为项目经理,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解决方案或程序,对俺有帮助的一定给分。
变频器
解决方案
开发
程序
资料

网友A:
帮顶
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B:
1、通过485通信接口来控制
2、通过电压方式来控制
3、通过电流方式来控制
2和3需要买DA输出卡
至于程序,什么编程工具都可以实现
偶用的c++

网友C:
变频器的控制程序(含和主控板的通信),谁有类似的开发方案与程序代码,有参考价值的一定给分

网友D:
要看变频器支持什么样的方式了。如果支持485控制最好,一般是用MODBUS协议。编程不复杂,一般都有配说明书

网友E(2007-06-02):
建议你用电压(0-10V)或电流(4-20mA)控制,很简单,而且不需要考虑通讯协议问题,如果采用PLC控制那就更简单了,PC控制的话会需要数模卡,也很简单。电流控制的时候建议使用信号隔离器,变频器的干扰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