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EVC4模拟器的IP地址?

楼主(2007-08-13):
怎么设置EVC4模拟器的IP地址?
我安装后默认的是127开头的,运行程序时出现TIMEOUT。能不能修改那里面的的IP地址?谢谢!!!!
模拟器
运行程序
ip地址

网友A:
借此请问:SBC2410X单板机安装了WindowCE 但是怎么设置IP 都不能连接网络,请问如何设置才行?

网友B:
用pb定制一个内核,把网络组件都选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