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在wince4.2下用TCP做服务器端通讯,数据量大,wince 就不 ...
sabrinatang
sabrinatang

网友A(2007-07-29):
在wince4.2下用TCP做服务器端通讯,数据量大,wince 就不能再通讯,除非重启wince,这是为什么呀?
在wince4.2下用TCP做服务器端通讯,数据量大,wince 就不能再通讯,除非重启wince,这是为什么呀?
我用的开发板是远峰2410的,请哪位大哥知道的,不防指导小弟一般!
wince
开发
通讯
WindowCE

网友B:
网卡是CS8900A吗?好像是它的NDIS驱动有问题,而且没有源码。

网友C:
网卡是CS8900A, 哪要怎能么解决这种问题呀?

网友D:
开线程了没有

网友E:
开了,CE里任何的TCP软件都不能用了!不能软件的问题

网友F:
你的bsp包里有cs8900的驱动源代码吗?这个问题多数和驱动有关。你的程序大概运行多长时间才不能通讯啊。你在wince中使用tcpIP是使用ccesocket进行编程的吗?

网友G:
感觉有点想缓冲区溢出了,你用什么写的tcpip程序,

网友H:
嗯,是这样的,我是用socket API 直接写的,肯定不是软件有问题,因为别的 Microsoft 自带的软件也没办法用了!如果用网线直接连台式机的话可以用的时间长一点,如果用HUB接到公司局域网中的话几秒钟就不能用了!CS8900A的驱动源码是有的!你们的开发板有碰到问题吗?

网友I:
还有,就是刚开机是可以通过局域网的其他电脑PING到它的,但是过了1/6分钟以后,想PING哪就没法PING通了!

网友J:
哦哦,已经解决,原来是BP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