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51里面定义位变量的指针和引用会有语法错误吗?是不是要用到绝对地址来赋值?

楼主:
定义了几个位变量:
sbit CA   = P3^5;
sbit FA = P3^4;
sbit CB   = P3^2;
sbit FB = P3^3;
因要对程序进行压缩,以前是几个函数来赋值的,现在要放在一个简短的函数中处理,需要对上面的赋值,但给谁赋值是不确定、变动的,
所以想用引用或者指针指向这些位变量,用传参数的方式在子函数里面改变上面位变量的值,
问题:在函数定义的时候出现了语法错误:CA ptr to bit

网友:
是不是C51里面位变量不能用引用或者指针呢?

网友:
用绝对地址赋值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
LZ你说对了,位变量是没有地址的...

嘿嘿

所以,指针无从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