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下无法增加 ActiveSync组件, ActiveSync的同步问题,请大家给点建议,有分

楼主:
我想通过在evc下用 ActiveSync 进行调试,但发现内核没有 ActiveSync,于是去定制内核
在pb下定制nk的时候想增加ActiveSync组件,但是Catalog ->Core OS -> Display based devices -> application - End User下面的ActiveSync图标旁边有个红色的感叹号,该组件添加不进来。
这会是什么问题啊,想添加ActiveSync组件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用 ActiveSync进行调试,是不是一定要先在目标机器上启动 ActiveSync?

网友:
有红色叹号只是说明这个组建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并不会添加不进去啊。

网友:
谢谢啊
但如果是加进去正常的话,应该向Excel Viewer 或者是 Word Viewer一样能有个可以启动的地方啊,难道用ActiveSync的方式连接pc和目标机器只需要在pc端启动ActiveSync,而目标机器不需要启动ActiveSync?

  或者说是怎样才能启动ActiveSync在pc和目标机器之间的连接呢?在pc和目标机器之间usb线直接连接的。

网友:
大家进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目标设备上并没有可执行的Activesync模块,只要在PC端设置好,检测到连接,设备会自动运行。

网友:
PC端我是用USB线连接的,在PC端打开Activesync,一直提示找不到设备?

用COM1端口也是一样的,找不到目标机器。

这会是什么问题啊,急

网友:
你用的什么硬件?wince版本?BSP?

网友:
就是只需要pc客户端就行了啊!我就一直这样调的啊!检查你的硬件吧!
我的两端都用的是usb !

网友:
你确定一下!你的Activesync是否安装完整!如果不是的话就重装一下!!一般找不到也有可能是那线的问题和USB的驱动没安装把!!因为有一些机子的Activesync连接是要装USB驱动的啊!!还要检查一下你的USB端口是否能连接.

网友:
谢谢各位,
不好意思,周末没有上来,没有及时回复。
to yashi: 我用的是wince。net。4.2版本,arm9315的板子。

to janebom ,LJP_SOFT :
  我也是两端都用USB,驱动应该没有问题,板子的鼠标是USB口的,使用没有问题。

to LJP_SOFT :
   一般找不到也有可能是那线的问题和USB的驱动没安装把!!因为有一些机子的Activesync连接是要装USB驱动的啊!!还要检查一下你的USB端口是否能连接.

  线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移动硬盘也用同一棵线;“因为有一些机子的Activesync连接是要装USB驱动的啊”,是说要单独给Activesync装usb驱动吗?如何检查USB端口是否能连接啊?

网友:
把原来的Activesync卸了,再装个Activesync4.1的去,看行不行。。。。。。。。

网友:
1.PB 中添加ActiveSync 组件
2.注册表中添加USB的驱动程序和默认链接:
[HKEY_CURRENT_USER\Comm\RasBook\`USB Socket Default]
"Entry"=hex:\
      08,02,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0,00,40,02,c2,00,02,00,00,b0,\
      30,06,00,00,00,00,00,20,2f,00,00,00,02,00,00,01,00,00,00,00,02,00,00,a0,fa,\
      f
其他省略....
3.注册表其他配置,包括以下和其他的网络配置(也许需要)
;=========== Default Connection Setting ===============
;Default Connectoid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
        "Cnct"="`USB Socket Default"
;=========== Default Connection Setting ===============
4.PC上安装 ActiveSync3.8 以上版本
5.PC 上安装 USB的 驱动程序
6.终端系统启动后 连接USB 后 PC上的Activesync应该有反应。。。

网友:
不好意思,这段在外面刚回来。
帖子都快过期了,先结贴了,问题解决后再在后面进行总结

网友:
怎么给分却给不了啊,

网友: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好像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