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receive按钮控制是否接收数据,怎样调整它和ReadPortThread间的关系??

楼主:
void CMySerialFourDlg::OnReceiv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essageBox(NULL,_T("Datas will be received!"),_T("Notice!"),MB_ICONEXCLAMATION);
}
DWORD  WINAPI  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
{
        WaitCommEvent (hPort, &dwCommModemStatus, 0);
        SetCommMask (hPort, EV_RXCHAR);                                 if (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
  }
想在点击Receive按钮后就执行ReadPortThread()判断dwCommModemStatus值,但是二者怎样协调?都是全局函数啊。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两天心情很差,只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唉!
哪怕能帮到一个人也好。

网友:
楼主你可以这样解决,在CMySerialFourDlg类里添加成员函数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然后在点击Receive按钮后直接调用ReadPortThread函数。

网友:
即:
在MySerialFourDlg.h中

class CMySerialFour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DWORD  WINAPI 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 //你添加
}

在MySerialFourDlg.cpp中

DWORD WINAPI CMySerialFourDlg::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
{
     WaitCommEvent   (hPort,   &dwCommModemStatus,   0);
     SetCommMask   (hPort,   EV_RXCHAR);
     if(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
     }
}
void CMySerialFourDlg::OnReceiv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essageBox(NULL,_T( "Datas   will   be   received! "),_T( "Notice! "),MB_ICONEXCLAMATION);
  ReadPortThread();//直接调用
}

网友:
ReadPortThread 做成循环的线程,永远在判断事件标志,根据事件状态决定是否动作。
在OnReceive对事件进行标志。lz可以看看事件同步相关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