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6963c的程序,没有任何字符或者汉字显示出来。用c写的。

楼主:
#ifndef _lcd_
#define _lcd_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ineChar 30
#define ColumnChar 16
#define comport  0x8001
#define dataport 0x8000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 = 0x8E;
sbit ce = P4^3;
sbit cd = P0^0;
sbit wr = P3^6;
sbit rd = P3^7;
sbit P1_0 = P1^0;
unsigned char count_l;

void RWCheck() //指令,数据读写状态检查
{unsigned char sta;
do
{ PSW = 0X00;
   P0= 0xFF; //置高电平。可用可不要
   rd = 0;// SET RD=L
   wr = 1; //WR=H
   ce = 0; //使能信号CE=L
   cd = 1; //C/D=H
   P1_0 = 1;
   sta=XBYTE[comport]&0x03;
   }
   while(sta!=0x03);
   rd = 1;
}
void AutoWCheck() //数据自动写状态检查
{
unsigned char sta;
do
{
     PSW = 0X00;
     P0= 0xFF; //置高电平。可用可不要
     rd = 0;// SET RD=L
     wr = 1; //WR=H
     ce = 0; //使能信号CE=L
     cd = 1; //C/D=H
     P1_0 = 1;
    sta=XBYTE[comport]&0x08;
}
while(sta!=0x08);
rd = 1;
}

//P4.3ce。A0即P0.0是C/D,P3.6WR P3.7RD ,在写入的过程中是否应一直使能 C/D
void OutPortData(unsigned char data1) //写一个数据
{
  RWCheck(); //先进行读写检查
  wr = 0;
  ce = 0;//使能信号。CE = L;
  cd = 0;//C/D=L有P3.3控制,当为低时说明有数据写入,如果为高说明写入的是命令。?
  rd = 1; //RD = H
    XBYTE[dataport] = data1;
    rd = 1;  //置高电平

}
void OutPortCom1(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
{
  RWCheck(); //先进行读写检查
  ce = 0;//使能CE=L
  cd = 1;//C/D=H
  rd = 1; //RD = H
    wr = 0; // WR = L
    XBYTE[comport]= command;
    rd = 1;//置高电平
}

void OutPortCom2(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command)
{
OutPortData(data1);
OutPortCom1(command);
}
void OutPortCom3(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unsigned char command)
{
OutPortData(data1);
OutPortData(data2);
OutPortCom1(command);
}
//以上是检测的和写命令的程序。
//编写一下clear程序。
/*
在自己的现时的系统中,管脚的连接如下:P4.3使能。A0即P0.0是C/D,P3.6WR P3.7RD Reset是P1.1
*/
void ClearScreen()
{
unsigned short i;
///////// 清显示 RAM 区 0000h--2000h (8k)
  OutPortCom3(0x00,0x00,0x24); //设置指针地址0000H
  OutPortCom1(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0x00;i<0x0780;i++)
  {
   AutoWCheck();
   OutPortData(0x00);
  }// data=0;
  OutPortCom1(0xb2); // 自动写结束

}
void InitLCD()//初始化
{
AUXR = 0x02;
OutPortCom3( 0x00,0x00,0x42 );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GraphAddr
OutPortCom3( 30,0x00,0x43 );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 : LineChar// OutPortCom3( 0x00,0x00,0x42 );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GraphAddr
OutPortCom1(0xa7); //设置光标形状 cursor size 8x8
    //OutPortCom1(0x80); //设置显示方式: CGROM方式 文本\图形 "或"

   OutPortCom1(0x81); //test采用异或方式
   OutPortCom1(0x98); //设置显示开关: 1001 1100 图形ClearScreen();,文本关 图形开。
   ClearScreen();
}
void ShowPicture(unsigned char Startline,unsigned char Startcolumn,unsigned char LineWidth,unsigned char ColumnWidth)//,unsigned shor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StartAddr;
  StartAddr=Startline*LineChar + Startcolumn; //定位起始位置
  for(i=0;i

  OutPortCom3( (unsigned char)(StartAddr), (unsigned char)(StartAddr>>8), 0x24); //set address
  for(j=0;j   {

    OutPortCom2( huadong[i*LineWidth+ j], 0xc0);
  }
   StartAddr=StartAddr + LineChar;
}

//参数:1。起始行 2。起始列 3。宽 4。高 5。起始位置。
                    //图形模式开,文本模式关。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ch) //ch为标准的ASCII码。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short StartAddr;
  StartAddr=lin*LineChar +column; //定位起始行
  for(i=0;i<16;i++)
{
  dat=ASCII816[*ch-0x20];
  OutPortCom3( (unsigned char)(StartAddr), (unsigned char)(StartAddr>>8), 0x24); //set address
  OutPortCom2( dat, 0xc4);//c0与c4的区别,great,c4地址不增加,c0地址增加
  StartAddr=StartAddr + LineChar;
  }
}
void ShowReChar(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ch) //ch为标准的ASCII码。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short StartAddr;
  StartAddr=lin*LineChar +column; //定位起始行
  for(i=0;i<16;i++)
{
  dat=ASCII816[ch-0x20];
  dat=~dat;
  OutPortCom3( (unsigned char)(StartAddr), (unsigned char)(StartAddr>>8), 0x24); //set address
  OutPortCom2( dat, 0xc4);//c0与c4的区别,great,c4地址不增加,c0地址增加
  StartAddr=StartAddr + LineChar;
  }
}

//显示一个汉字的程序。
void ShowHZ(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hzcod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StartAddr;
  unsigned char  hz_ma[2];
   //unsigned char  temp = *src;
  unsigned long  addr;                 //存储的位置
  unsigned char  qu_ma;                //区码
  unsigned char  wei_ma;               //位码
  unsigned char p4_val;                //p4口的值,片选的值8片中的一片。
  unsigned int  fla_val;               //在一片中的地址
  //unsigned char lcd_val;               //读书的点阵的值
  StartAddr=lin*LineChar + column; //定位起始行
  qu_ma = (*hzcode)-161;
  hzcode++;
  wei_ma = (*hzcode)-161;
  addr =((unsigned long)qu_ma*94+wei_ma)*32; //计算出存储的一个起始地址地址
  p4_val = addr/65536;
  fla_val = addr%65536;
  AUXR = 0x02;    //使用外部的扩展RAM。
  P1_0 = 0;       //片选信号先给,应该是低电平
// ce = 1;       //T6963的片选信号是高电平
          P4 =8|p4_val;    //给出8片的片选信号t
// AUXR = 0x20;          //读取外部Flash中的点阵。
  //lcd_val = XBYTE[fla_val];  //第二步通过连续32次的读取来画出字符

          for(i=0;i<16;i++)
  {
   P1_0 = 0;       //片选信号先给,应该是低电平
   ce = 1;
   hz_ma[0] =  XBYTE[fla_val++];
   hz_ma[1] =  XBYTE[fla_val++];
   P1_0 = 1;
   OutPortCom3( (unsigned char)(StartAddr), (unsigned char)(StartAddr>>8), 0x24);
   OutPortCom2( hz_ma[0] , 0xc0); //左半部 地址加一
   OutPortCom2( hz_ma[1], 0xc4); //右半部 字模地址加一
   StartAddr=StartAddr + LineChar;
  }
}
//显示一行字符串
//显示一行字符串(汉字,字母混排,一行16字节)
//lin:行
//lineheadaddr: 此行汉字代码区首地址

void showline1(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linehead)
{
  unsigned char *p_show = linehead;
  unsigned char i =column;//j;
  unsigned char byte = 28-column;
// unsigned int hzcode;
// unsigned char length = strlen
//  while((*p_show)!='\0')
for(count_l=0;count_l   {

      if((*p_show) < 0x80) //字母
        {
          ShowChar(lin, i , p_show); //very good//
           i=i+1;
        count_l++;
        p_show++;
       }
   else // byte >= 0x80(汉字)
   {
   // byte=byte & 0x7f; //最高位置0,即:减去0x8000
    //hzcode=byte*256 + linehead[j+1]; //加低8位,组合成整型数地址
    ShowHZ( lin,i,p_show);
       p_show++;
       p_show++;
       i=i+2;
       count_l = count_l+2;
  }

  }//end while;
}
void ShowLine(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linehead)
{
  unsigned char *p_show = linehead;
  unsigned char i =column;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int hzcode;
// unsigned char length = strlen
  while((*p_show)!='\0')
  {

      if((*p_show) < 0x80) //字母
      {
        ShowChar(lin, i , p_show); //very good//
        i=i+1;
        p_show++;
      }
else // byte >= 0x80(汉字)
  {
   // byte=byte & 0x7f; //最高位置0,即:减去0x8000
    //hzcode=byte*256 + linehead[j+1]; //加低8位,组合成整型数地址
   ShowHZ( lin,i,p_show);
        p_show++;
        p_show++;
    i=i+2;
   }//end while;
  }//end ShowLine
}
//显示一屏汉字
//pageheadaddr:此屏汉字代码地址区首地址
void Show_Page(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1,unsigned char* pagehead)
{
          unsigned char length;
  length = strlen((char*)pagehead);
  if (length<27) //一行即可显示完毕。
  ShowLine(lin,column1,pagehead);//按照这个思路来走
  //for(i=0;i< 4 ;i++)
          else
  {
   showline1(lin,column1,pagehead);
   ShowLine((lin+16),3,pagehead+count_l); //1行8个汉字,16字节
   }
}
#endif //ShowPage

--------------------------------------------
void main(void)
{
  unchar code STR1[9]={0x54,0x52,0x40,0x4a,0x31,0x36,0x42,0x56,'\0'};
  p3_3=0;//背光
  InitLCD();
  Lcddelay(800);
  while(1)
   {
    p3_3 = 0;
    Lcddelay(900);
    ShowLine(1,0,STR1);
    p3_3 = 1;
    Lcddelay(900);

     }
}
----------------------------
现在程序执行的时候液晶屏可以一亮一灭的,但是没有任何字符或汉字的显示。请大虾指点,谢谢!
也在其他地方看到说这种问题很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有哪位能说得详细点么?谢谢!
用的液晶是240*64的,8×8的字体。
这个问题找了快一个周了!第一次用液晶....汗...

网友:
没有人回答么?
求哪位知道的帮帮忙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硬件的问题,软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