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E和PIE的区别?

楼主(2007-07-02):
请教IE和PIE的区别?
一个是IEui,一个是PIEui,ui我知道是user interface, 它们二者(ie 和 pie)有什么区别吗?
interface

网友A:
IE是PC上的浏览器,PIE应该是pocket IE,也就是PPC上的IE版本;它因为是用在PPC这样的手持设备上,所以界面,功能都会比IE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