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单片机的啊??

楼主:
我想做一个温度控制器,想用单片机实现,可是我应该用什么单片机呢??
还有ARM\DP801\DSP\.....都有什么区别呢?
哪里有卖单片机的呢??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多少钱呢?

网友:
简单的用51,复杂的比如PID算法的用AVR或更高的

网友:
我想做一个温度控制器,想用单片机实现,可是我应该用什么单片机呢??
用带ADC的单片机就够了,这样你可以很方便地连上传感器...

网友:
哪里有卖单片机的呢??

一般的电子器材市场都有...

网友: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多少钱呢?

一般的51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
带ADC的一般点的在二十块左右...

网友:
带ADC的一般点的在二十块左右...

没有这么贵,我见过最便宜的带10位AD的两块RMB多一点点的,不知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
10位分辨率

网友:
我用的STC的,十七块零售...
呵呵,
八路十位AD

楼上老哥,你有多吗?

如果我能做成产品,我找你可以不?

网友:
我也估计51就可以了,对了,51全名叫什么啊?
我在网上查,说51实验套件要400多,有便宜点的吗?
我们想做个能和电脑用USB通讯,并且响应一些指令的板子就可以,51能达到吗??

网友:
你哪里的啊!不说明鬼知道到哪里买?

网友:
我北航的,家在郑州,这两个地方都哪里有?

网友:
lbing7(楼主,别再给我非专家分!谢谢合作) ( )

我们有八路10位AD的,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tyypower2004@126.com,绝对比你的十七块便宜很多

网友:
51带USB的不多

网友:
北航的不知道单片机哪里卖???

是在寒碜大家吧。。。北航的单片机那么强!

网友:
拜托,我又不是计算机等机械专业的……
帮个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们这里以前给别人做的温度控制器,带面板的,led显示加键盘,用了好几年了,效果非常好,要不你直接买我们的算了,用51做的,想和电脑通讯的话,用串口不就行了。qq34268300

网友:
到中关村去看一下,那里肯定有,你去买一个STC的51系列的带AD的单片机,再买一个MAX232,这样就可以在线编程了,免得还去买编程器!

网友:
北京中关村海淀黄庄。中发大厦有。

网友:
如果在深圳的话,可以找我啊,我这里有8051的单片机~  1598940438魏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