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设置问题

楼主(2007-05-29):
串口通信设置问题
我用串口监测软件,截获了上位机软件对单片机发送的指令和返回的数据(16进制数据),还有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位长度这些参数的值。
我自己用VB将MSCOMM控件的参数设置成和上述设置一致,然后发送相同的16进制指令,很奇怪,单片机没什么动静,也不返回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哪个参数设错了,我试了很多遍了,还是不行。
我原来也用VB做过类似的程序,都能控制的阿。
烦劳各位给各意见,谢谢。
串口通信设置问题
数据
波特率
程序

网友A:
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上位机自己的软件进行通信时,RTS为高电平,DTR为低电平。我写的代码运行时则恰恰相反,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但是,我再代码中硬设置成这样:
MSComm1.RTSEnable = True
MSComm1.DTREnable = False
还是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