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高手,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07-09-17):
紧急求救高手,各位大虾帮忙!!!
有一个小软件,想把它安装在启动里,打开机器,软件自动启动,或者说把此软件安装到本本上后,软件自动运行,以后开机也自动运行,相当于一个补丁,哪位高手能做到,请帮忙,有偿服务!多谢多谢!!!
软件

网友A:
请说清楚你的软硬件平台。

网友B:
可否实现,与楼主所用的平台相关

网友C:
window XP上面,显卡为GMX 3100 ,各位大虾帮下忙,谢谢!有过可以的话能否留一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D:
电脑的预装系统为VISTA系统,更换XP后,亮度为最暗状态,而且无法调节亮度,安装公版显卡驱动后,在桌面点右键属性----设置---显示属性中更改颜色质量,然后再在桌面点击右键,图形属性中添加一个新的图形选项(随便命名就可以)保存后,手动选择添加的新图形选项后屏幕的亮度就会调节到正常的亮
度;但每次重新开机后都必须手动选择,屏幕亮度才会变得正常能不能帮忙在重新开机后不用手动选择图形方式,而直接默认启动,使屏幕亮度调节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