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6.0 下ras拨号的问题

楼主:
我在mobile5下使用ras函数RasDial拨号连接没有问题
同样的程序以及拨号配置在mobile 6下却无法拨号成功
不知道5跟6在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经验的大虾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非常简单的代码

HRASCONN hRasConn = NULL;

RASDIALPARAMS rdParams;                                                        //拨号连接的信息
ZeroMemory(&rdParams, sizeof(RASDIALPARAMS));
rd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lstrcpy(rdParams.szEntryName, _T("gprs"));
lstrcpy(rdParams.szUserName,_T(""));
lstrcpy(rdParams.szPassword,_T(""));

DWORD dwRet;
dwRet = ::RasDial(NULL, NULL, &rdParams, 0L, NULL , &hRasConn);  //如果函数成功,则返回0
if (dwRet)
{
    MessageBox(_T("false"),  _T("false"),   MB_OK   |   MB_SETFOREGROUND);
}
else
{
    MessageBox(_T("ok"),  _T("ok"),   MB_OK   |   MB_SETFOREGROUND);
}

网友:
查了一下,好象在这一块5和6没有区别,不过我现在没有6的机器,所以没办法验证。

网友:
羡慕lz有6的机器了。
代码看不出问题。会不会拨号设置有区别啊?

网友:
sansumg i718+
mobile 6 本身自带的ie拨号没问题啊,我程序里用的也是同一个连接,搞不懂
这款机是移动定做的,这个会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吗
移动和三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叫我去问M$
M$又不管,叫去问三星,不然要付费技术支持,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