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怎么样制作一个WinCE的驱动程序在WM6模拟器上运行?

楼主:
我按照书上的例子创建了一个VS2005的基于WM6 SDK的Win32 DLL工程,然后输入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MAX_LENGTH 1024

HANDLE ghFile = NULL;

BOOL WINAPI DllEntryPoint(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Reserved)
{
    return TRUE;
}

DWORD LOG_Init(DWORD dwContext)
{
    ghFile = NULL;
    return 1;
}

DWORD LOG_Deinit(DWORD dwContext)
{
    ghFile = NULL;
    return 1;
}

DWORD LOG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dwAccessCode, DWORD dwShareMode)
{
    ghFile = ::CreateFile(L"\\driver_log.tx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return (g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WORD LOG_Close(DWORD hOpenContext)
{
    if (ghFile != NULL && g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loseHandle(ghFile);
        ghFile = NULL;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BOOL LOG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return TRUE;
}

void LOG_PowerDown(DWORD hDeviceContext)
{

}

void LOG_PowerUp(DWORD hDeviceContext)
{

}

DWORD LOG_Read(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dwCount)
{
    DWORD dwActualCount = 0;
    if (::ReadFile(ghFile, pBuffer, dwCount, &dwActualCount, NULL))
    {
        return dwActualCount;
    }
    return 0;
}

DWORD LOG_Seek(DWORD hOpenContext, long lAmount, DWORD dwType)
{
    return 0;
}

DWORD LOG_Write(DWORD hOpenContext,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Count)
{
    DWORD dwActualCount = 0;
    if (::WriteFile(ghFile, pBuffer, dwCount, &dwActualCount, NULL))
    {
        return dwActualCount;
    }
    return 0;
}
然后创建一个def文件如下
LIBRARY"DriverLog"

EXPORTS

LOG_Init
LOG_Deinit
LOG_Open
LOG_Close
LOG_IOControl
LOG_PowerDown
LOG_PowerUp
LOG_Read
LOG_Seek
LOG_Write
编译成功之后,不知道如何部署并注册到 Windows Mobile 6 的模拟器上,所以就手动用 ActiveSync 把 DriverLog.dll 文件 copy 到模拟器的 \windows 目录下,然后手动在WM6模拟器上输入如下注册表值(通过 Remote Registry Edito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DriverLog]
"Index" = dword:1
"Prefix" = "LOG"
"Dll" = "DriverLog.dll"
Order = dword:0
软重起模拟器

我的意图是创建一个虚拟的驱动程序,然后可以往 LOG1 端口里写入或者读取东西,可是为什么我的测试程序能够打开端口并写入,但是却读不出来,好像我的那个驱动根本就没有起作用?创建一个流接口的驱动程序的步骤到底应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