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的编译器有得难用啊,少写个分号,居然可以报30多 ...

楼主(2007-12-20):
ADS1.2的编译器有得难用啊,少写个分号,居然可以报30多个错误
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下,那个编译器经常报错的地方太多,而你又不知道错在那个指定的错误上
居然
编译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位置就是了,不过很多情况下还是要看看报什么错误信息,一般都可以找到位置的

网友B:
编译器经常报错的地方太多,而你又不知道错在那个指定的错误上
除非是你的平台配置问题
呵呵,
否则,应该编译器是可以定位错误位置的

网友C:
你应该这么想, 修改个分号,就能规避掉 30多个错误
那是多么有成就感啊 呵呵
还好吧, 我用的就很习惯...
心细点

网友D:
你们可以拭拭,用中文的分号结尾,编译就死了。
编译器真是难用,相对VC而言。

网友E:
“用中文的分号结尾,编译就死了”
不会啊,只是会报错的

网友F:
呵呵
为啥写代码的时候还要切换到中文状态?
英文半角不是很帅吗?

网友G:
连锁反应吧,又或者是H文件被很多c文件调用也会这样。
ADS的编译器比较严格,类型检测也比较严密,有利于养成良好编程习惯啊。

网友H:
有时候要用中文注释啊。
我的ADS确实报错特别多,比如少打个分号,可以报几十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