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用ado连接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
在VC6中开发ADO的数据库程序要用下面一句
  #import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15.dll"   no_namespace   rename("EOF","adoEOF")
  在EVC中报错,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交流下
mary1021897@sohu.com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我帮你顶!

我只知道要用 ADOCE3.1,但具体我也没有用过,你用的那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我知道ADOCE3.1,但是听别人说在EVC4.0和WINCE4.2的平台下是不适用的,适用于EVC3.0
我的开发环境是:EVC4.0和WINCE4.2
所以想用ADO.NET的方式,但是仿照VC++,又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再把问题说的详细些,
我在StdAfx.h文件里添加下面代码
#include "adoint.h"
#include
#include
#import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15.dll" \
rename("EOF", "ADOEOF")
在自己订制的wince系统的sdk下编译应用程序,报错如下: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2) : error C2065: '_ConnectionPt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2)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MyConnect'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2) : error C2065: 'pMyConnec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3) : error C2228: left of '.CreateInstance'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3) : error C2065: 'Connecti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6) : error C2065: '_bstr_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strConnect'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6) : error C2065: 'strConnec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中棉公司\数据库\sqlsever\ADOEVC\ADOEVCDlg.cpp(67)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char [91]' to 'int'
如果将以上代码放在cpp文件
会报错63处,均在msado15.tlh中,很多看不懂的错误

网友:
不要想了,EVC4。0 不支持ADOCE3。1。 要用的话得自己用OLE DB的接口自己写一个操作类。
EVC里不能直接用ADO,你可以下载SQLCE2.0它的安装目录里有一个OLE DB接口写的例子,可以借鉴,有些头文件需要自己找找。

网友:
是不一样的
给个邮箱,我给个例子给你

网友:
邮箱看到了 已发

网友:
shmily1280(锄禾)大虾,我尝试过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E 2.0\Samples\eVC\NorthwindOleDb例子,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例子?总是编译出很多错误,具体哪几个头文件?您还记得吗?谢谢

非常感谢whdzx大虾,邮件我已经收到,今天再试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调试通过了!希望不断的和大家交流!受益匪浅!

网友:
小弟也正在做EVC数据库打算用ACCESS,希望你能帮助我
谢谢了
我的邮箱:chengliang1527@126.com
学习中.....

网友:
给我也发份吧,,正在找资料呢,谢谢啦 wqdy_2008@163.com

网友:
我也正在做EVC数据库打算用ACCESS,希望你能帮助我,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wf.35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