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今的驱动开发现状

楼主:
两年前写过一个网卡的驱动程序,那时候是用WIN2000,2000DDK,VC++6.0和DriverStudio,还有就是XP和XPDDK。

现在想再触及点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现在的开发平台用什么?
是不是用.NET还是用其他的C++语言?

是不是XP, XPDDK, .NET2005和DriverStudio?

现在出来了VISTA,刚下了VISTA的DDK, VISTA下驱动开发和以前的XP以及2000有什么不同吗?

有没有.NET和VISTA开发驱动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田鸡不可泄漏。

网友:
我正在写Vista的驱动,目前感觉Vista跟XP没什么区别. 至于开发平台我没有注意,因为我一直用的是Visual stdio 的 makefile project, 在Vista上也是OK的,不知道driverstdio 有没有异样,期待各位高见

网友:
vista下没softice用。
楼上的,你在vista下用什么工具调试的?

网友:
我是新手,问个问题:2000DDK与XPDDK有什么区别吗?用DriverStudio开发,还需要DDK吗?见笑了,请老大指教.

网友:
顶,想听听嵌入式方面的....

网友:
还是 要直接在 板子上 开发的驱动
linux或别的平台
windows 都是 封装的啊

网友:
我只想写一个网卡驱动的代码,linux是开源的,哪里有windows的驱动代码啊?

网友:
>现在想再触及点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现在的开发平台用什么?
Windows Driver Kit (WDK)
其实不需要其他的IDE环境,直接用WDK编译即可

〉不知道driverstdio 有没有异样
DriverStudio里的调试工具SoftIce不再更新,不支持Vista,systeminteral被微软并购
http://www.microsoft.com/technet/sysinternals/default.mspx
微软不再允许第三方开发他们自己的内核级调试工具

〉你在vista下用什么工具调试的?
Vista下用WinDbg,双机调试,微软官方网站上有下载

〉2000DDK与XPDDK有什么区别吗?用DriverStudio开发,还需要DDK吗?
XPDDK是2000DDK的升级版,WDK是现阶段最新的驱动开发工具,DriverStudio是第三方开发的工具,需要DDK的支持,其实只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开发环境。

〉我只想写一个网卡驱动的代码,linux是开源的,哪里有windows的驱动代码啊?
WDK里有sample源码,供你参考,src目录下

网友:
我安装了XP的DDK后,在DDK程序组下有Check和Free两个编译环境,Check环境用于编译带调试信息的驱动程序,Free则是编译正式发布版本的环境。
我要build我的DDK环境,像我这种自己写一个网卡代码的是选择哪个编译环境啊?checked还是fre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