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彩信问题

楼主:
我现在想通过GPRS发送彩信,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但现在还是不知具体怎样编程,
如彩信要打包、
发送,
还有是否彩信和短信一样,
可以把彩信打包后直接用AT指令发送出去?

网友:
AT命令?要看楼主用的模块是否支持!

彩信的处理,当然与SMS不同。需要编码与解码程序

网友:
模块支持AT命令。彩信的处理,是采用什么方式处理的,包括那些方法?

网友:
模块支持,就看AT命令啦,我用的模块不支持彩信的。
需要买第三方的编码与解码程序。

网友:
知道用那些AT命令?以及彩信是怎么打包的,,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有源码的话,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zenggyang2005@163.com 谢谢!

网友:
晕,根本就用不找你去操作底层串口,彩信是符合OMA的MMS系列规范的,直接使用HTTP或者网关方式发送,即底层使用的HTTP或者UDP,普通的SOCKET编程,当然你得去看MMS的PDA编解码封包。至于底层串口,你通过TCP/UDP发送数据的时候,系统应用层之下的链路层会使用AT指令把你通过SOCKET传入的数据通过MODEM发送出去的,这都是底层驱动干得。

网友:
NetSniffer(扑克):
能详细说明一下怎么使用HTTP或者网关方式发送UDP?

网友:
北京诺亚软件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20号鹏安世纪大厦A座12层
电 话:010-87416460/010-87068055
传 真:010-51980693
邮 箱:webmaster@noahsoft.cn
提供彩信群发 硬件模块 开发接口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发彩信就和普通的数据通过SOCKET编程传输一样了,这个没搞过,学习。

网友:
java 短信/彩信开发接口,可实现各类nokia 西门子 索爱 wavecom 等gprs modem 短信彩信收发
有意者联系我
qq:87760934

网友:
我有通过gprs模块发送彩信的例子,可以与我联系
QQ:151463823

网友:
我已实现发送彩信,打包、GPRS连接、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
打包、GPRS连接、发送,就可以了。

QQ空间,看优酷电影。

网友:
qrcode图像识别控件

本产品可以从摄像头(手机摄像头、电脑摄像头等)抓取的图片中提取qrcode码信息,并准确解码,运用了先进的图像识别算法,识别率高,识别稳定。
? 替代二维码扫描枪,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 支持字符集(GB18030,UTF-8,Unicode,ASCII)
? 支持从屏幕截图识别
? 支持USB电脑摄像头扫描物体上条码并识别
? 360°全方位扫描识别
? 经过优化的扫描引擎,识别更迅速

qq:1049119821
http://andykcx.ys168.com

另,提供Datamatrix,pdf417 编解码控件。

网友:
我也做类似的什么 使用java做的。现在遇到了一个解析彩信文件的问题 。
可以建议楼主去Nokia的官网去看看。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悄悄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