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串口接受寄存器目前正有数据,使发送端延迟发送 ...

楼主(2007-10-19):
怎么判断串口接受寄存器目前正有数据,使发送端延迟发送数据,从而实现简单的流量控制?
小弟我现在有一练习,就是在dos平台下,用C语言来实现简单的串口流量控制.
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判断串口接受寄存器目前正有数据,使发送端延迟发送数据,从而实现简单的流量控制?我个人看了串口的几个寄存器都没有这个状态信息的.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数据
流量
寄存器
C语言

网友A:
这可能要检查FIFO吧

网友B:
从串口驱动入手吧...

楼主:
谢谢lailaiququ的回帖,我去看一下FIFO寄存器相关的资料先.再请各位高手出手相助,给出相关的串口流量控制的建议即可.

网友C: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需要从串口驱动入手,因为我是在dos下,直接对com1口的地址进行操作,所以感觉不需要驱动,这是小弟之陋见,也不知正确否?

网友D:
自己再顶一下,请各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E:
串口和以太网不同,我觉得不需要控制流量,如果要担心响应不了,就做一个简单的应答机制.

网友F:
谢谢lailaiququ,但是我现在有一问题是怎么去判断 响应不了这种情况?

网友G:
我说的响应是指对方的接收处理能力,可用自己定义的协议来判断.

网友H(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