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关于驱动的提问

楼主:
我在一家从事无线开发的公司实习,还有半年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做过一些单片机和ARM的前后台程序,来到这里之后经理让我负责基于S3C2410和Win CE5.0的驱动改写工作,主要负责LCD和触摸屏的驱动改写,因为要换屏(我们用的是优龙的开发板,他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屏的驱动,但是他们提供的BSP和标准的目录结构等有着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无线芯片的驱动编写(CC1100,一个无线方面的片子,是SPI接口的),我正在看何宗键老师的那本关于CE的书,但是总体感觉有点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怎么分步完成.所以想请有过类似经历的前辈指点迷津.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不是很好。没人知道怎么告诉你该如何做项目,太泛泛了。建议你你问你的mentor,他才知道你该如何进行。年轻人,不要怕问老员工问题。如果你碰到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来这里问。

网友:
嗯,多谢前辈
另:我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Win CE的引导应该不必需用到Nor Flash吧,我在学校时用的那个实验箱是没有Nor flash的而公司现在用的开发板是有Nor flash的(同时支持Nor/Nand flash启动),我想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可以不用Nor 的吧,直接上把镜像存在Nand里面.

网友:
不要怕,怕啥,没有什么难的,前面一阵子,我在写一个驱动,我以前也没有接触,问谁也不知道,自己就看DDK的Demo及开发板的Demo,然后结合起来,就弄好了。还比较满意。呵呵。

网友:
S3C2410和win ce5.0现在很流行啊,,但很难。哈哈

网友:
今天经理又在催了,昨天两点多才睡觉,今天又催,快挺不住了。一直在看关于驱动方面的资料,不过进度不是很快。努力ing。

网友:
一般的Nand是不能用来放bootloader的,一般都是用Nor flash作为boot的介质。 三星有一种OneNand的flash可以用来启动。

网友:
我手头上的板子用的是K9F1208,64M的那款,我想把bootloader下载到第0块,让他引导CE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你的bootloader应该在哪块是由你的板子和处理器决定的。并不一定就是第0块。

网友:
to FireAngel :
ARM在启动的时候会把FLASH 的头4K复制到ARM内部的4K SRAM中,而SRAM的地址被映射到了0x0000 0000了,之后复位时就会从0地址启动,是这个样子吗?要是这样的话,下到0块应该没错啊,FireAngel指教

网友:
其它大侠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ARM这个。。。。
我做的ARM启动时没有拷贝到内部SRAM的过程啊~还是看看你CPU的资料比较好~~BSP里有什么就是什么,或者直接把BSP启动代码看看~~~
如果没记错三星的某个CPU的BSP就是在tornado2.2arm中的某个模板来的。

网友:
这个复制的过程应该是你设置完NAND FLASH启动方式之后(OM[1.2]==00)ARM上电时自动完成的

网友:
怎么都扯远了

人家是做LCD 和 CC1100

LCD 有现成的?  你就在那个基础上改就OK 了

CC1100 ,这个也不难,SPI 接口的,先把这个驱动做出来,然后在WINCE 的应用程序里操作CC1100

网友:
回复9楼:那样可以的,如果硬件能做这样的事情,那非常好,这样会非常方面。

如13楼所说,大家扯远了。我想楼主可以看一下WCE下的一些sample,应该有类似的例子。一开始做驱动都这样,心里没底,不踏实,多看看例子代码,调试的时候多用打印,看看流程走的对不对。我以前是用vxworks,Linux,现在是用公司自己OS,WCE不懂,提供不了什么,惭愧。

网友:
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会按着你们说的努力的,头一次发贴就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很是幸运,如果(如果)我这个菜鸟有机会成侠的话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帮助像我这样的鸟的,呵呵,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