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问问题-Thumb 和 arm下 寄存器 的 问题

楼主:
--------ARM状态 和 Thumb状态 下寄存器的关系---------------
    1> 前段时间就在一本参考书上看到这样的话:
       决定可以访问的寄存器有两个元素: 1> 状态(ARM,THUMB)         2> 工作模式
    2> 今天看老师的课件,上面有这些话:
        ARM状态和Thumb状态下寄存器的对应关系
        1>        R0~R7是相同的
        2>        CPSR和SPSR是相同的
        3>        Thumb状态下的SP相当于ARM状态的R13
        4>        Thumb状态下的LR相当于ARM状态的R14
        5>        Thumb状态下的程序计数器相当于ARM状态下的R15

    问题:ARM状态的寄存器和Thumb状态的寄存器到底有什么区别?
          仅仅是名称的不同吗?
          在Thumb状态下可以访问所有的37个寄存器吗?
          麻烦大家给详细的讲一下ARM状态和Thumb状态下寄存器的关系。
    非常感谢!

网友:
别理它,你根本用不到!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在这里也说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推荐你两本书,相信你看了之后一定能明白的:
1.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蓝色的封面。。
2. 去下载一个ADS12,安装时选择“full”完全安装,然后你在C:\program files\arm\ads_12\pdf目录下就能找到ARM公司的PDF资料,英文的,但是官方资料。

另外罗索一句:我们一般使用ARM指令集的汇编来做bootloader,但使用tcc编译器来将c编译为Thumb指令集的目标代码。原因请自己到书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