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使用WINDOWS API的问题

楼主:
代码很简单,如下:
                CString sPort = "Com10";
                //打开一个串口设备
                HANDLE hCom=CreateFile(s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 重叠方式
                if(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不能打开这个串口!");
                }
                else
                {
                        printf("打开这个串口成功!");
为什么在sPort赋COM10以上的时候就无法打开串口呢?COM1~COM9都能打开成功的.

网友:
难道会有无限多个串口?

网友:
to small li fei knife^^
不需要无限个呀,
我这用的是USB转COM的,
所以在PC上就直接有COM12,
然后还要接个USB HUB,
至少支持到COM20的吧

网友:
自己解决了,
CString sPort = "\\\\.\\Com1";
这样子赋值就没问题啦,
可以打开COM10及以上的串口.

网友:
写法问题吧,,以前有听人说过.这是需要从总线扩展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听错还是记错,呵呵,)

网友:
楼主是在EVC下吗?
FILE_FLAG_OVERLAPPED在EVC下是不被支持的啊。

网友:
对了,"\\\\.\\COM10",在PC机下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