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的的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7-04-17):
89s52的的几个基础问题
1、89S52的波特率发生器是T2还是T1,还是两个都可以?
2、多机通信的时候SCON是设置成方式1还是方式3?(我要通过SM2来控制发送的是地址还是数据)
3、S52用KEIL在线仿真是接在COM口还是打印机口?
波特率
在线

网友A:
抱歉,这里讨论vxworks。我会把这帖子转移。

网友B:
1、89S52的波特率发生器是T2还是T1,还是两个都可以?//时钟源可以设定的,具体看数据手册
2、多机通信的时候SCON是设置成方式1还是方式3?(我要通过SM2来控制发送的是地址还是数据)//多机通信是方式三.但是,我用的一般为了增加系统的通用性我只用方式一,然后上层软件来处理通信协议,以程序的代价,换取更好的通用

网友C:
汗,
明知道是基础问题为什么不找书看看,

网友D:
我没有52的书啊,手册上没有说T1可以用做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E:
时钟源怎么设定啊

网友F:
天,还是找本pdf的书,自己看看吧!不然随便去图书馆借一本都行!!!